PLC输出点为啥会粘连?

楼主(2011-12-16):
PLC输出点为啥会粘连(y3点与COM点电阻几乎为零)?我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A:
外部有短路

网友B:
那是因为Y3带的负载远超过了它触点的负荷能力,或是Y3负载有短路现象。还有可能是Y3负载电压很高引起触点打火。

网友C:
同意楼上两位的说法, 负载原因

网友D:
你是在通电情况下测还是断电情况下测电阻的?如果通电情况下可能是内部接通了Y3有输出,如果断电可能是光耦被击穿了!如果外接负载可能与负载电阻有关!

网友E:
y3负载是什么,下次要加东西,防止再次烧

网友F:
同上, 负载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Y3带的负载远超过了它触点的负荷能力,或是Y3负载有短路现象。还有可能是Y3负载电压很高引起触点打火。

网友H:
负载过大,或品质问题

网友I:
长见识了

网友J:
负载太大了,触点被粘住了
PLC输出点为啥会粘连?
http://ymmfa.com

网友K:
俺有输出继电器要的话联系我QQ794664182

网友L:
除了负载过大,也有因输出点频繁动作自身老化失灵引起的。

网友M:
负载过大 建议用中间继电器做输出隔离

楼主:
我在这里谢谢以上各位了,特别是三楼!是的,我查过了,负载(亚德克的电磁阀4V110-06-DC24)有问题,短路了!可是这电磁阀的功率很小的哦,才2.5w。按说我直接驱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现在就不明白是先电磁阀短路,还是先PLC的Y3点粘连,两者到底谁是罪魁祸首?或者是我PLC程序有问题!(不好意思,PLC编程我是刚学的,完全是菜鸟!),Y3点的动作频率有点高,每秒两次。谢谢各位指点了!
我这里上传PLC程序,还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都有哪些问题,谢谢!

楼主:
PLC的Y3点我也测量了,断电的情况下也是和COM点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