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三菱通讯手册,有个小问题,特来请教大虾

楼主(2011-12-17):
这个图是不是这个意思:
M1000~M1063和D0~D7在8台PLC之间可以通用?
如果是,那下面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图理解不了,求大虾指点

网友A:
这个是plc并行链接通信(485通信),主站和从站地址内部继电器和数据交换,也就是说,主站的M1000-M1063和D0-D7,在从站上都可以读取,从站1的M1064-M1127和D10-D17,主站和从站2-7可以读取,以此类推,不知LZ明白没。
soga,明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