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松下伺服

楼主(2011-12-17):
松下A4伺服驱动器39脚有什么作用
jxh668

网友A:
速度到达

网友B:
定位速度到达信号输出用的

网友C:
这个角号的功能有时候很好用。。。因为上位机控制器没有轴运动对应的开关量输出,所以我用它来做机床轴的运行指示灯,只要该轴有运动,指示灯就亮。。

楼主:
5楼说的要详细一些

网友D:
有两种作用,在位置控制时为定位完成信号,在速度控制时为速度到达信号!
QQ:569456723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