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链接问题

楼主(2011-12-17):
本人新手,请问下PLC和触摸屏连接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接口,速度,协议。。。我买了一个国产的板子和维纶MT8000的Pt,怎么连S接啊,国产板子支持MODBUS,在此谢过

楼主:
弱弱的问下,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首先要确保触摸屏与PC、PLC的通讯线要正确,不同的触摸屏有不同的连接方法。再者要触摸屏、PC、PLC的通讯设置要一至。这二方面确保无误,就一定能通讯上的。我也是才开始玩触摸屏(eview),与西门子、三菱的PLC通讯都没问题,但刚开始做数据线时费了些时间。

楼主:
我这里有一些连接电缆,连接图。

网友B:
你在维纶网站上的下载一下数据线的说明自己做好就行了

网友C(2012-02-27):
多看资料

网友D:
weinview的接口RS232 可以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