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多段速度

楼主(2011-12-17):
各位大师好,请高手看一下,我想让PLC多段速度运行,如《PLSY K1000 D2000 Y000》运行完第一段速度后,运行第2段速度怎么清除K1000和D2000的数,清除完后又怎么传送进去数具

网友A:
把K1000 也用D代替,如D1000,使用《MOV K0 D1000》或《MOV K1000 D1000》就可以改变数据了
不断向前

网友B:
1楼正解:把K1000 也用D代替,如D1000,使用《MOV K1000 D1000》《MOV K2000 D1000》《MOV K3000 D1000》

网友C:
正在学习,正需要,多谢

网友D:
楼上所说的可以满足你的速度数据的变化要求,同样D2000里面附上每次要走的脉冲数,走完是指令断开一个扫描周期或者以上,再次启动此指令

网友E:
一楼的说法正确,但也可以用其它的方法啊!比如到一定的位置后,用一个位置信号来控制速度,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也是不错的方法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我懂了,太明白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