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6070与MT6070的区别?

楼主(2011-12-17):
不会仅仅通讯口数量问题以及出口认证吧
酷似昆仑TK触摸屏
昆仑TK屏用WIN CE系统,听说稳定性不太好
自己一直用海泰克 普洛菲斯 光洋的,其他品牌还没有用过

楼主:
MT6070与TK6070都是威纶通出产的7寸的触摸屏,TK6070可以看做是mt6070的阉割版,通讯端口只保留一个公头,不支持U盘下载,但支持usb线,另外接线方式和MT6070有所区别,其实一般的场合用,尤其是只需要接一个PLC的情况下使用TK6070就足够了,因为TK6070价格更为实惠,操作也更为简单,何为而不为呢?

网友A:
维纶TK6070就是一款走低价的屏,在市场贱卖,一个是可以替代自己的MT系列的屏,可以一价格保护住客户,其次就是让自己的价格也有优势去替代别的品牌;但是价格低了肯定是有他的原因,内部肯定会少一些东西的;

网友B(2012-04-28):
我以前一直在用MT506的屏,现在改用KT6070的,发现6070的屏开机比较慢!

网友C(2012-07-03):
偶也很想了解,谁能讲的更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D:
呵呵,基本功能没有太大差别,就是细节方面会有点不同,正如1、2楼所说的那样,为了市场才推出的TK6070,这样的还有TK6100 TK8070等!
郑州奥尔威------卢工0371—55677758 QQ2543109670威纶通触摸屏一级代理,欢迎咨询选购
威纶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