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485BD通讯

楼主(2011-12-17):
用FX1N PLC+485BD与其他两线制485设备通讯时怎么接线呢?
RDA D+ 485接口信号正极
RDB
SDA D- 485接口信号负极
SDB

楼主:
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迷津啊,感激不尽
!!!

网友A:
手册上的图~~给你看看

楼主:
这样接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吖,PLC自己发送的,自己接收了!我之前就是这样接的,监控一看,发送什么接收什么
还
!!!

网友A:
不是吧??俺也没试验过

楼主:
是的,我做试验的时候监控看到的
还有,如果这样接的话,SD和RD指示灯一起闪烁的!表明在发送的同时也在接收

网友B:
用422/485 转换器把 不然是高不成功的

楼主:
有422/485转换器吗?

网友C:
电阻为110欧姆;SDA,ADB为发送数据,RDA,RDB为接收数据,
SG为信号地(公共端).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

网友A:
俺也想试试看啊~~奈何手头上没有设备可以用RS485跟PLC通信

网友D:
通讯我也搞得不多,接线对不对,终端电阻接了没

网友E:
将RS指令拆分成二个半工

网友A:
请教楼上老大,如何做到你所说的,将RS指令拆分成二个半工???希望老大赐教,谢谢了!!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求11楼赐教

楼主:
哎,自己学艺不精啊

楼主:
小弟在做三菱FX1N系列的PLC与上海域信的电流采集模块通讯!实在是学艺不精,现在上传模块的说明书,望前辈及高手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这是自己做的一个程序,高手们指点一下
附件: 通讯.rar (5 K) 下载次数:24

楼主:
哎,全都是路过的
!!!

网友A:
顶起,不知楼主搞成功没有,让俺也学习学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