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称重仪表怎么接PLC

楼主(2011-12-17):
我是新手,我们公司买了一个台之衡品牌的控制仪表不知道怎么接PLC,大家能不能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称重设备有很多形式,有的部件已经集成为一个功能块。称重功能已经具有,我们只需利用其几个NC.NO点就可以,也就是讲作为PLC的输入就行了。如果是承载感应器,没有仪表,就是作为模拟量输入,同时用几个,应该是并联接入到PLC模拟量的输入点上。

网友B:
1、称重控制仪表开关量输出,这种仪表的目标值只能经过仪表设置,这里一把会有去皮,清零等输入的操作,还会有静态信号,目标重量的信号等,这些与其他仪表接线相同。
2、带模拟量输出的仪表,这个仪表需要PLC采集其放大的模拟量信号,可以在PLC程序中设置目标重量,以及称重流程
3、带通讯口仪表,这种仪表可以经过通许读取净重,皮重,毛重,及状态等信号,还可以设置目标重量参数。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网友C:
楼主说的不详细

网友D:
用仪表的RS485通讯来连接

网友E:
用仪表的RS485通讯来连接PLC,写PLC程式与触摸屏配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