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0MR的机子,测试正常,运行一段时候后,就没有输出了。

楼主(2011-12-17):
F1-40MR的机子,测试的时候所有点都正常。
运行一段时候后,就有几个点没有输出了。
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大量回收西门子PLC

网友A:
程序没写好

网友B:
能看到程序吗?如果看不到。不知道。

网友C:
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D:
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究竟是输入点的问题,还是程序没写好?

网友E:
机子问题,这我遇过
wananjushi

网友F:
cpu 出来有个放大器驱动继电器一个控制控制8路不知道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G:
电池电压低下或没电了。老古懂没人用了。手编和通讯线都难找了

网友H:
老实点做这几个点的检测吧,随便弄个输出到点上就知道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换一台新的FX1N的

网友J:
线路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