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程序传输问题

楼主(2011-12-17):
各位前辈好,请问编好的程序如何传入到PLC里?我数据线是USB-SC09-FX。在传输的时候总是说没有找到COM端口。希望知道的前辈们能给小弟些支持。小弟是新手。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A:
porta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网友B:
数据线要编程,买的时候就要把程序编好,要不麻烦。

网友C:
需要在资源管理器里面查看正确的COM口,然后到传输设置成一致的COM

网友D:
先用台式机试下,找点感觉再说

网友E(2012-01-18):
引用 网友F:
驱动先装好 [attachment=77616]
感谢感谢

网友G:
第一用对数据线,第二要设置对COM口,第三要设对可编程控制器型号
wananjushi

网友H(2012-11-12):
装驱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