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问题

楼主(2011-12-17):
我现在有一个工程,,需要记录PLC执行过得设定值。。。 设备需要设定几组不同的数字。。我用双字块传送指令。。。。在屏上面怎么做可以把双字块传送指令里执行过得数据自动保存在屏上,或者做个画面,点击可以查看执行过得数据

网友A:
找个数据区,执行的时候依次向里面存不同的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