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变频器过载

楼主(2011-12-17):
今天,我遇到一个变频器过载的问题。电机是2.2KW的普通异步电机,变频器是安川A1000系列。用于张力控制的。正常带负载运行时,电流只有2.4安左右。但现在是电流达到7安左右,运行一段时间,就会过载跳闸。我测量过电机,没有发现问题;用钳表测量各相电流也是平衡的。后检查发现是电机后面的编码器松动。将其固定好后,故障就排除了。我想请教一个为什么编码器松动会引起过载。渴望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A:
有可能,编码器松动可能引起误动作。会发生瞬间启动停止如果频繁启停就会过载

网友B:
是否是用编码器做了一个闭环,编码器的松动导致反馈不准,变频器输出频率过低,低频转矩太小,导致电流过大而报过载!只是猜测,请大家指教!

楼主:
渴望更多的人加入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用编码器做了一个闭环,编码器的松动导致反馈不准,变频器输出频率过低,低频转矩太小,导致电流过大而报过载!只是猜测,请大家指教!
编码器是用于恒速还是测速。还是计量,你要搞清楚

网友D:
关键是电机轴承在什么位置,是否与编器相联,

网友E:
是什么类型电机,编码器在整个回路里面充当什么角色?

网友F:
假如编码器做反馈用会过载保护

网友G:
要看实际情况,最好用排除法

网友H:


网友I:
在这里 编码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J:
你这个可能是伺服。

网友K:
各位师傅请问一个问题,变频器能否在运行中突然解载,但变频器仍在运行状态。

网友L:
编码器坏了也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电机轴承在什么位置,是否与编器相联,
编码器安装在电机后轴上,也就是冷却风扇的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