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F-B调速问题

楼主(2011-12-17):
我接了个5K的电位器调速 还接了个转速表 但是我电位器动一很小的一点 那转速表就数字就变化好大 ,频率上了20以后就可以漫漫加1加1的形式,我想要平稳加1的调速,但是就是做不到 ,有知道的大虾 请帮忙指导下小弟

网友A:
学习,,同坐求解。是不是V/F曲线问题

网友B:
有兴趣关照下去

网友C:
电流控制模式还是电压控制模式,仔细检查下设置,检查下电位器接线

网友D:
电位器是串联还是并联,如果是串联,可以根据电阻占用电压的比例来理解

网友E:
换一个有精密多圈定位器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改用2K试试,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