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7):
正常编码器运行值到700后归零,重复计数,现在运行中出现负数,突变成负数,更换过编码器后故障依旧,偶有发生。CC-Link网络远程模块上A,B接编码器AB相,另一组AB接24V电源,求助为什么计数值会出现负数。另求AJ65BT-D62说明书!!23518628@qq . c o m

网友A:
引用楼主夜不归于2011-12-17 22:38发表的 三菱AJ65BT-D62配欧姆龙E6B2-CWZ6C编码器问题,高手速进 :
正常编码器运行值到700后归零,重复计数,现在运行中出现负数,突变成负数,更换过编码器后故障依旧,偶有发生。CC-Link网络远程模块上A,B接编码器AB相,另一组AB接24V电源,求助为什么计数值会出现负数。另求AJ65BT-D62说明书!!23518628@qq . c o m
附件: ib66823f.part1.rar (1270 K) 下载次数:169
附件: ib66823f.part2.rar (854 K) 下载次数:111
  •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楼主:
    版主大哥,很感谢你提供的资料,可是可是有没有中文的啊,看得好吃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很感谢你提供的资料,可是可是有没有中文的啊,看得好吃力

    兄弟,手头没有此中文版的资料

网友B:
    当编码器过零点时,如果使用的线性计数方式,那么肯定会出现负值。另外干扰现象也容易导致负值的出现。

网友C:
    跟中文差不多了,只不过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