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弟看看这个能编程不?

楼主(2011-12-18):
这是五洋空压机上拆下来的,大侠帮我看看能不能编程,需要用什么线和软件。本人菜鸟一枚,搞不清这个算文本显示器还是PLC,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里面程序是固化的只能擦除可能加了密文件是HEX格式

网友B:
单片机,程序己固化,不能编程。

网友C:
如果存储有程序的芯片还还没有损坏的话,我可以破解单片机,从而获得控制器的程序

网友D:
单片机啊呵呵 这个比PLC更加复杂啊也更加原始 但用途比PLC广啊

网友E:
是单片机没错了,看下具体是什么芯片,看到图片上有个类似并口的接口,应该具有可编程功能,具体还是要看芯片型号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说真的我一中专文化还搞不懂单片机是什么东西呢。
芯片型号是C8051F005

网友F:
单片机没错,

网友G:
这就是传说中的单片机啊,,,,学习了

楼主:
这个用什么连接电脑啊,

网友H:
智能仪表

网友I:
传说中的啊

网友J:
这个是单片机吧。。呵

网友K:
就是单片机

网友L:
51单片机吧

网友M:
当地的赛格电子城里买一根51单片机专用下载线,网上也很多,他会给你一个小光盘,里面有上传下载的软件,在界面里点击就是了,那个方形的就是程序的上传和下载接口,自己也可以做,看你的焊工怎么样,线路图网上一大把,要是运气好没有加密。你可以下下来是HXE文件,在用KEILC软件打开,反汇编,2种情况,一种是汇编语言写的一种是C语言写的,在KEILC里面可以修改,
修改好在转成HEX文件,写入单片机里。
锁螺丝机

网友M:
在2000年的时候,plc的一个点在120元,像不像个PLC 都要几千款,在加上模拟量,上万,在加一个屏,2万,那个时候单片机有市场,现在PLC价格下来了,没有必要去开发他,要的时间长啊,一个小设备也得半年来验证他,实际上要真正成熟,要2年,
那个时候搞单片机是牛,那可是把老板吃定了,自己搞的东西一般别人一时半会是接不下来的,不像现在,你不干马上有人接手
第2天就搞出东西啊,我们都是收益者。
锁螺丝机

网友M:
支持国产PLC
锁螺丝机

楼主:
尽管似懂非懂,但还是得谢谢大家(特别是18楼的兄弟)了,我们接触的都是继电器,接触器一类的,学习起来可能得有个过程

网友N:
找出COM口的一脚,用RS422头依次接好,下载一个C语言的读写程序试一下能否读出来,

网友O:
好像就控制五个继电器的动作吧,还有一些控制保护线路及传感器等,如果买着太贵的话建议改掉不用,找个做工控的,帮你改了算了,

网友P:
用PLC文本显示一体机改掉就行,螺杆机用的

网友Q: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R:
没见过是什么设备。

网友S:
折腾这个没价值,用的也不多,一套才1000块不到

网友T:
不能 坏了只有买新的

网友U:
51系列的单片机,看看有无外接编程口,无的你就难搞

QQ:84818626

网友V:
单片机,不可以

网友W:
来过,睇下

网友X:
高手,这么看老化了?

网友Y:
这个事单片机,楼主可以查查是什么型号的,再查资料看怎么编程。

网友Z:
属于专用控制器(8051 8位单片机)。应该有对应的开发机。那黑方块是输出继电器,先把外部输出和文本显示搞明白,才好?!

网友AA:
找个单片机编程器试试
wananjushi

网友AB:
典型的51单片机了,想给它编程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得用C或者汇编。这个芯片也不好解密。

网友AC:
应该能,只不过我不会

网友AD:
这个就是单片机
以前见过

网友AE:
能编程,ISP总线

网友AE:
黑色那个方口就是,它可能使用内部晶体振荡器。

网友AF:
自己用PLC代用哟。。。。

楼主:
有没有哪位兄弟拿闲置的PLC或者触摸屏换换

网友AG:
直接仍了,单片机搞搞开发还行,要用太麻烦了

网友AA(2012-02-03):
这是触摸屏,只可做上位机用
wananjushi

楼主(2012-09-02):


网友AH:
现在哪个触摸屏 和PLC都比你这个实在好弄 价格都在你这个古董之上 没人给你换 别折腾了 买个二PLC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AI:
51内核的单片机,右边黑色的接口就是编程调试接口,不过应该加密了

网友AJ:
单片机是无疑的,第一块是信号处理的吧,最下面那块是驱动的吧,程序应固化了,程序用汇编语言或C语言,不会的话很难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