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8):
我公司内设备有一台CJ1M的PLC,公司领导要求我上载一份程序。而本人对欧姆龙PLC不熟悉,我想请教各位高手。1.怎样上传程序?如果有存储卡也是不是一定要编程线,才可能可以上载?是否可以通过 读卡器上载程序?

网友A:
电脑安装编程软件,连接好通讯线[这个通讯线可以自制,不超出3元钱成本,这个系列支持232通讯]然后直接选择上载就可以了,用内存卡,还需要断电停机的。
  • 下载积分:+3(ccy515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安装编程软件,连接好通讯线[这个通讯线可以自制,不超出3元钱成本,这个系列支持232通讯]然后直接选择上载就可以了,用内存卡,还需要断电停机的。

    请教一下,怎样制作通讯线?有相关的图纸吗?谢谢

网友B:
    随便哪个编程手册都有图纸

网友C:
    下载的前提是PLC没被加密。否则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

网友D:
    听版主的没错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