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PLC输入点信号灯不稳定

楼主(2011-12-18):
各位大侠,我PLC工作时,输入信号灯为啥有时亮,有时不亮?但PLC运行是稳定的,这是为啥?谢谢解答!

网友A:
输入也应该不稳定的。你说的PLC运行稳定应与内部程序有关。

网友B:
是不是自带的电源负载能力差?

网友C:
应该是内部开关电源5V供指示灯那一路的电解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D:
一个点 还是全部点 讲清楚

网友E:
首先先排除外部接触不良原因,检查电源

楼主:
一个点,这点的信号是从时间继电器发出来的

网友F:
你直接输入信号,看一下plc的灯是否稳定,如果稳定,那就是外围的信号本身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G:
可以用软元件测试,也可以换个输入端口试下。。

网友A:
你直接输入信号看看,我就碰到过接近开关性能不良,信号灯跳动的故障。

网友B:
9楼的问题我我做过一台机时也碰过。

网友H:
你用的PLC自身电源负载过大吧

网友I:
输入线路有干扰

网友J:
有可能输入接线端松动 传感器输出线断受震动

网友K:
检查输入点的信号线,用软件监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