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轴丝杠的问题

楼主(2011-12-18):
丝杠直径是20MM 螺距是4MM 。。是不是丝杠转动一圈就移动4MM呢??? 和周长没有关系吗
、

网友A:
螺距就是转动一圈移动的距离,和周长没关系。螺旋角和直经(周长)有关系。

网友B:
跟周长没关系,跟螺旋线数和螺距有关系

网友C:
跟周长无关跟螺距有关系

网友D:
直径大可以提高其自身的机械精确度,同时承受力就不说了

网友E:
同意4楼说的,在一些重载工作条件下丝杠直径大可以提高其自身的机械精确度,我以前开发一套设备就有这样一种情况,程序,伺服都没问题,但机器在加工时老是有缺陷,后来我经过改进加工流程进行2次加工就可以了,这说明机械强度也会影响的确度,后来我查了一下类似的设备厂,他们的机台自重几吨,丝杠直径是40MM .
不断向前

网友F:
丝杠是用来控制它上面的滑块的,不是单独一个丝杆问题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