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8):
我想利用一个输出点Y0发脉冲,来控制两台不同步的电机运行,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来中转,其中一台接常开触点,一台接常闭触点.
应该怎么样来写这个程序?求大侠赐教~~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看不懂你的要求。

网友B:
不能 脉冲不能中间继电器过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的要求。

简言之,用Y0做脉冲输出点,来控制两台电机,(两台电机是不同步的).
应该怎么来写程序呢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脉冲不能中间继电器过度的

是可以的,  有人这样写过.我就是不知道他怎么来交换,使两台电机来正常运行的,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C:
明显不可以啊。。。。你脉冲信号能靠继电器来给出啊????就算可以,你觉得这样,继电器能用多久!!!

网友D:
怎么不可以。 看你怎么做。你另外搞个Y点驱动继电器 Y0接继电器公共点 两个驱动器脉冲信号一个接继电器接常开 一个接常闭 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可以。 看你怎么做。你另外搞个Y点驱动继电器 Y0接继电器公共点 两个驱动器脉冲信号一个接继电器接常开 一个接常闭 不就可以了吗

现在控制柜的接线是这样接的,也有人写出来程序了,用Y0驱动X轴和Z轴(不同步).
关键是想了半天不知道他怎么写的,能够告诉我怎么写的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D:
X轴和Z轴(不同步 脉冲量也不一样是吗 加QQ 2430170822 在线

网友E:
2个电机只要不是同时动,是可以的,我们都做过,先控制一个电机运动,完成后,继电器把脉冲转换刀另一个电机上
锁螺丝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个电机只要不是同时动,是可以的,我们都做过,先控制一个电机运动,完成后,继电器把脉冲转换刀另一个电机上

正解。

网友G:
我也觉得可以,脉冲输出只是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转换

网友H: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这个继电器是靠出脉冲输出口以外的点控制的,比如Y0输出脉冲,Y10控制继电器来切换电机就可以的啊

网友I:
当然可以啊,只要不是同时工作就没问题啊,不过最好用一个输入信号来转换控制电机,外部用中间继电器来切换Y0的脉冲信号给两台电机。
绿色的微笑

楼主:
我用Y6来控制继电器,当X 轴(接在继电器开点上)要动作时,接通Y6,脉冲发完,断开Y6输出;
当Z轴(接在继电器闭点上)要动作时,直接发脉冲.
开始自己把自己想到牛角尖上去了.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kylew

网友J:
脉冲输出只是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转换,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
九楼正解,只要不是同时转就行。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L: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M:
用继电器切换 就看你的具体控制要求了
PLC培训及交流、PLC编程、非标设备制作
咨询电话13770347133
邮件咨询:nielei1102@126.con
学习群:88610945
培训主页:http://www.ttplc.com

网友N:
我也会写,很简单的咯,只另一个y来控制中继切换脉冲输出供给就行啦
昆仑通态触摸屏,汇川PLC变频器

网友O:
那怎么不用两个点控制呢,用y0和y1

网友P:
如果是一个先动作完毕后,再运行另外一个是可以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Q:
这样是可以的。我们公司的设备也有这样做的

网友R:
9楼说的应该行,一个电机运行完成后把PLC的脉冲输出完成信号用来控制切换用的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接两个电机。

网友S:
可以 只要X轴或Y轴 任一轴到位后切换到另一轴就行了 同时刷新频率和脉冲数

网友T:
用继电器切换会不会增加干扰啊?

网友U:
是可以的和9楼说的一样

网友V:
真是太好了!

网友W:
可以吗,脉冲能通过继电器出去吗

网友X: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程序写法?大家发个程序讨论一下

网友Y:
不清楚要求 没办法回答

网友Z:
请问一下这样不会干扰吗?脉冲信号一般是要走屏蔽线的

网友AA:
9樓正解!!

网友AB: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只不过要用到端口去切换继电器,很少人这样用的,一般都有工程余量端口

网友AC:
可以的,每次只能一个电机动作,两个同时动就不行,就和普通的写法一样,只是经过继电器转换一下,继电器的控制端用另一个Y点来控制就好了。

网友AD:
可以继电器中转,我们有做过FX1N控制4轴,很多台机都是这样做的,但Y0控制的两个轴不能同时运转(不同位置或速度时)。其它时间都可以同时运转。
Jackei lee

网友AE:
要是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两台电机同时是可发的,但是两个电机的控制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AF:
呵呵,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欧洲工业的差别会这么大

网友AG:
脉冲经过中继的接触点是可以的,另外选取一个接触点去控制中继。

网友AH(2012-02-11):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不可以吗;把控制电路线设计好了,不会同步,步进电机参数不同

网友AI:
可以实现的,
Y0(脉冲输出)+Y2(方向)+ Y4 Off(X轴)
Y0(脉冲输出)+Y2(方向)+ Y4 On(Y轴)

网友AJ:
可以的,而且还可以再加两个Y点,控制两台电机正反转,只要不同时启动

网友AK:
哪位高手可以给个简单的模块程序出来不 新手好学习学习
来而不往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