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313c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2-18):
供货玛为CPU313C 6ES7 313-5BE01-0AB0 / v2.0
在硬件组态中 cpu自身带的I/O卡为1、Digital I/O DI24 + DO16 ; 2、Analog I/O AI5 + AO2 ;3、count
而现场控制柜cpu带的I/O卡为1、DI8*DC24 ,AI5/AO2*12BIT ;2、DI16*DO16*DV24
问题:1、虽然I/O点数是一样的,单组态和现场不一致呢?
2、count是起什么作用的?
望高人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他的部分输入输出点是可以设置为不同的方式,比如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可以作为普通的输入,脉宽调制输出点可以当一般输出用,再就是你可以查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