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破密三菱PLC会对里面的程序有影响吗?

楼主(2011-12-18):
会不会有的厂家在PLC里面设定什么一破密就会破坏程序的??

网友A:
大部分是不会的,除非解密软件有问题

网友B:
你破解的是密码没问题

网友C:
百分九十九不会有问题…剩下那点就看是软件怎样了

网友D:
我已经破掉7,8个PLC程序了,暂时还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