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和零线用测电笔测得两线都发光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12-18):
家庭单相电路的火线和零线用测电笔测得两线都发光(家里没有万用表没测其中的电压关系),家用电器都能正常使用,有时关掉电灯后会一闪一闪的,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说明零线对地电压不为零而已

网友B:
应该是零线在某处接触不良,并开关未控制相线,零线上测试有亮是火线经用电器回路串过来的
零线接触不良会出现这种情况? 开关是控制相线
下载积分:+5(283276325)

网友C:
剪不断,理还乱
这位兄台可否解释下

网友D:
有些情况是电笔的原因,我家有一支电笔,量什么都亮。

网友E:
有了大功率变频就会这样,零有电压
xuehi

网友F:
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G:
零线没有接好地,也就是接触不好造成

网友H:
按道理说,火线和零线都亮,是不能使用的,有两种情况;一是火线和零线电笔测试的亮度有明显差别,二是可能相线上有变频器使用。

网友I:
进户零线接触虚用试电笔查电表零线

网友I:
查电表2和 4端如发光就是总零线接地不好

网友J:
换一个电笔试一下,如果还亮,试试电度表进线零线,不亮,家里的问题,亮,外面的问题。
火线和零线用测电笔测得两线都发光

网友K:
把零线跟火线对调下就可以了。

网友L:
你家的灯L N接错了,应该是电感整流器吧,N线经过开关.镇流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有些情况是电笔的原因,我家有一支电笔,量什么都亮。
杨工家的电笔就是好呀!!!!!

网友N:
是零线的问题

网友O:
我觉得还是接触不良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灯不亮,用电笔测时两根线最显示有电,最后检查出来是接头处接触不良。

网友P:
家用220V中的零线是与室外的三相四线制线路共了零线的,三相负荷一般都是不那么平衡,所以中性点的零线有了若干伏电压,当电笔比较灵敏,是可以看到电笔发光的,所以这时候如果用万用表一端接地,一端测零线,是会显示有几十伏电压的。。

网友Q:
什么都有可能,要看实际情况了,乡下一般接线不规范

网友Q:
看看你的开关是控制零线还是控制火线的,日光灯要控制火线

网友R:
教你一个办法分别零线火线,如果有数字万有表就好分别,你可以一边接在窗户上(一定要是金属东西)一边接在零线和火线上,如果是200V说明那第是火线,几V到OV就是零线。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R:
还有一办法就是把数字万用表换成电灯泡也行,发光是火线,不发光是零线。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S:
什么零线接地,你不会把你家的零线接地吧,还要用单独接根线!1
这样不很危险吗?如果两根都亮而不是一样的亮的话,我怀疑是火线与零线没有完全分开

网友S:
看下这个吧

网友T:
数字电笔不是很好,用万用表

网友U:
零线与火线的相序不对造成的。对调下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V:
有时关掉电灯后会一闪一闪.那是你断了灯的零线

网友W:
也不是沒有可能呀!劣質電筆!

网友X:
关灯后还闪?  开关是什么开关?  普通开关还是声控开关什么的?

网友Y: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太难的问题,只有两种情况。第一说明你的开关并不是控制相线,而是控制了零线,所以才会导致关上灯后灯会一闪一闪的,一般情况下只有三基色的荧光灯才和灯管才会出现这种植问题。第二,如果零线和火线用试电笔试验都发光,如果不是电子式的试电笔的话,那就说明你所用的电源它的零线对地电压不为0,在这种植情况下,因为对地电压不为0。所以对相线的电压也不会为220V,所以有时它会影响你的家用电器的使用寿命,因为电压不是正常电压,所以它会让你多拿不少的电费,也会在总电源线的进户处产生大量的电损,是有万害而无一利的,所以你要请当地的主管电工修一下,另外你的开关线路也要修一下,虽然灯光只是一闪一闪的,但也会让你的电子式电表走动,同时也会减少灯泡的使用寿命。
kylew

网友Z:
嗯,应该是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AA:
距离变压器远,零线有负序电压.

网友AB:
检查开关,零线。以前我也试过,对调下下火零就OK了!您试试吧!呵呵

网友AC:
我从不用试电笔,那玩意太没安全感了。找一个数字万用表,调到交流档,一个表笔去测线,另一个表笔悬空,有数字的是火线,数字为零的,就是零线(当然,万事都没有百分百安全的,这方法仅供参考,专业人士也需谨慎操作)

网友AD:
变压器的接地有问题。或者你家离变压器距离太远,所用线径又太小,用户又N多,压差会很高。用电笔铁定会亮的。

网友AE:
所谓的零压就是指跟大地的电位一样就是零压~~~~~~如果你的灯工作很正常,且L,N相之间的电压差为220V左右.哪就没什么问题,电压的概念就是电位之差,这个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你用电笔去测量的时候,是线相之间经过电笔和大地形成的回路~~~~~

网友A:
下载积分不够,灌个水

网友AF:
零线没有接好地,也就是接触不好造成,如果灯晚上一闪一闪,你把进户线L N 互换一下就ok了

网友AG:
1是测电笔的功能(通断测试),2是开关控制的是零线。过去的老式电笔是氖灯的,比较好用。

网友AH:
同意35楼的说法。
适者生存

网友AI:
有没有这么一中可能,家里的电器影响的呢,然而所谓的构成回路,那也有可能的吧

网友AJ:
开关是否有指示灯
神鹰

网友AK:
接触不良

网友C:
测量一下进线看是否有这种问题,如果进线没有那就是室内的问题

网友AL:
是变压器的零,没有做好接地,这种情况中小城区相当严重,
下载积分:+1(zjhchtfw) 正确,另开关接零线了

网友AM:
这个问题啊,只有一个原因:是火线漏电了,至于是哪里漏嘛,把家里的总开关关了,再量一下,还有的话,那就是供电网漏了,如果没了,就是你家里漏。

网友AN:
领先有断开的地方

网友AO:
感觉零线接地不好

网友AP:
把进线的零线和相线对调一下

网友AQ:
你的电器控制开关应接火线,如果零线接开关,关闭灯后会有闪炼,(日光灯)

网友AR:
开关没有控制相线

网友AS:
说明零线断,负载也没断开,火线回零了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