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怎么实现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2011-12-18):
设备在重新启动之后保持原有的状态,各位大侠告诉我是断电保持继电器是M多少到多少?

网友A:
楼主还是好好的看下手册吧,Q系列的是L

楼主:
通过软件不能不能把M设置成断电保持吗

网友B(2012-02-11):
在参数中软元件锁存2栏中设置就好了

网友C(2012-08-20):
锁存1和锁存2什么区别啊???????
狼行天下吃肉!!!!!
希望互相交流的朋友加我QQ:32681993 请注明来自工控家园。

网友D:
M500-M1023

网友E:
自己在锁存里设置 就好了

网友F:
2楼说的对 是L 就是掉电保持

网友G:
L是断电保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attachment=9055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