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样在线操作

楼主(2011-12-18):
可以具体说一下触摸屏在线操作方法吗?

网友A:
在线方法,就是将编程好了程序用电脑和plc通过plc编程线通讯。用电脑代替触摸屏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B:
多看看说明书,再去操作下,印象就深刻了

网友C:
说明书上都有,多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