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一个压力变送器,给PLC和变频器送信号,怎么处理?

楼主(2011-12-19):
一个4-20ma压力变送器,PLC要通过AD模块连接它,采集压力信号
变频器要通过它,控制输出。
请教该如何处理?(变频器与plc有485连接)
也考虑过 将ad模块与变频器及变送器串联,但不知道行不

网友A:
4-20ma压力变送器接PLC的AD模块,变频器从485口读取PLC中压力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20ma压力变送器接PLC的AD模块,变频器从485口读取PLC中压力信号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