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先谢谢啦

楼主(2011-12-19):
我使用的PLC 是Q02HCPU 定位模块QD75D1 (只有1个轴) 伺服是三菱的MR-C10A 马达是HC-PQ13 接线标接 CPU 及QD75状态都显示OK 但是马达上不了电 测量SON ON信号电压只有12V左右 为什么会小于24V,会有影响吗,且用参数PR6讲该信号PASS掉(内部自己接通)也不行,请教有经验的哥们还有其他原因吗(该马达上不了电)?

楼主:
我是楼主 伺服上显示:CL 不知什么意思 之前没有接触

网友A:
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看看说明书,

网友B:
找我吧 QQ309979587

网友C:
估计伺服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