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三菱PLC怎么通讯,程序怎么写,需要用到PLC的哪些模块?

楼主(2011-12-19):
用VB做的软件怎么控制PLC呢,比如说实现两者间的通讯,数据交换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下呀

网友A:
不会VB啊,就知道C++是什么东西而已

楼主:
嗯,C++也可以做界面,就是不知道怎么通讯啊

网友B:
1. VB中使用MSCOMM控件(串口)或使用以太网控件
2. 三菱使用编程口/RS232_485模块 或以太网模块
3.VB程序中使用MC协议格式,采集数据
界面样式,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置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