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200B的刚性问题

楼主(2011-12-19):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200B的刚性怎么才能改变,有知道的大哥请教下小弟,不胜感激,在线等待,急!!加分的啊!!!

网友A:
你这个。。。感觉怪怪的,好像概念有点问题。。。
你想干什么或者遇到了什么问题你仔细描述一下吧
下载积分:+5(dujiang100) 热心助人

楼主:
现在手头上有个三菱伺服,型号MR-J2S-200B,驱动器上没有任何按键,要想改变伺服驱动的刚性,该如何操作?

网友A:
第一:伺服放大器上一定有按键的,在那个LED显示的小窗口下面。
第二:可以通过三菱的SETUP161E软件来更改放大器的参数设定。

网友B:
这个问题很专业啊,你的用伺服软件来更改参数了!到官网下载吧,没有别的办法!
QQ:569456723

网友C:
GX Configurator-QP
大哥,你留的图解说一下呀,先谢过了。
下载积分:+5(dujiang100) 热心助人

网友D:
MR-J2S-200B好像是沒有按鍵的,只有三個設置站號什麼的

楼主:
有没有使用过的大哥,来点真相。

网友E:
带B的是总线伺服!
没按钮
只能通过161E的软件来设置!

网友F:
如果驱动器上没有按键,那只能通过伺服专用软件来设置参数了,
绿色的微笑

楼主:
三菱的SETUP161E软件,是不是没有中文的呀

网友G:
没有用过这款 飘过

网友H:
采用5楼的方法

楼主:
五楼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