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请教一个应用指令的数制转换的理解?

楼主(2011-12-19):
MON D128 K2M340的意思是不是把128的数据传送到M340至M347里面去啊。
150转换成二进制是10010110,把二进制数传送到M340至M347里面去的话,那么就只有M341,M342,M344,M347的常开点是闭合的,而M340,M343,M345,M346的常开点是断开的。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啊。请老师告诉我?

网友A:
最简单的确认方法是模拟下,比如你把150传送过去后,分别用M340到M347各自驱动继电器,如:LD M340 OUT M0,LD M341 OUT M1 一试便知

楼主:
二楼的老师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我认为楼主的理解没问题,只是指令好像有问题是,传送指令应该是MOVE吧

网友C(2012-02-03):
4楼老师说得对,楼主写错了。

网友D:
我认为楼主的理解没问题,只是指令好像有问题是,传送指令应该是MOVE
wananjushi

网友E:
四楼的说对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