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读取数据

楼主(2011-12-19):
请大侠指教。
我使用OMRON-CP1E-N14系列PLC,想读取编码器数据进行控制。
A相接0.00,B相接0.01,使用PRV指令,想将数据放入D000,
这条指令怎么编辑?

楼主:
补充一点:编码器是E6B2-CWZ6C 2000P/R

楼主:
谢谢糊涂版主。

楼主:
版主:读取编码器数据除了PRV指令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请指教。

网友A:
有的 可以使用MOVE指令 比如MOVE A270 D0 但这个受周期扫描的影响,最好用PRV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