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租用太阳能发电机组是否可行?

楼主(2011-12-19):
今天老板要我分析一下租用别人的太阳能发电机组的可行性 我们公司用电的峰值在650KW左右 用太阳能发电是不是可行 太阳能为什么没有得到普及? 我知道在偏远地区是有用太阳能发电的 但只是做为生活用电而已 不知道师傅们厂里有没有用太阳能发电的案例? 用了之后可能对设备有什么影响?包括太阳能的负载能力 供电的连续性 因为太阳能出力的随机性 切换是不是很平凡? 切换时会不会停电? 等等 求救

网友A:
应该可行

网友B:
如果你厂区够大,可一阻太阳能发电
锁螺丝机

网友C:
太阳能,对用户来说不省钱呀!
就像节能灯一样,虽然节能,但不省钱,容易坏呀!

网友D:
楼主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我公司就是做太阳能发电系统的

网友D:
我们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E:
不可行,因为太阳能功率太小,难以满足你厂的用电需要。而且还要配套一大堆设备,可以部分设备使用。如照明等不重要的电气。3楼说的对,不省钱。楼主三思而后行。

网友F:
太阳能就是存本高,配套设备多,才得不到推广

楼主:
本人还是认为可行性不大 主要原因还是太阳能发电技术在国内还没到火候 在工厂用可不比用来看看电视和烧烧热水 如果没电了可以不看电视也没关系 而工厂就不一样了 如果一旦达不到要求的出力了就得切入市电 而太阳能闲置也是要租赁费的 这样切来切去问题可能会出现一大堆 以我了解太阳能主要技术材料还是免不了进口 成本肯定是不低 估计租赁费也低不到哪里去 如果哪家光伏公司真的能耐 应该并入国家电网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盈利 要么就只能做成小产品卖给偏远地区的小用户做生活用电

网友G:


网友H:
老板叫你评估,是叫你为他解决问题,不是产生问题……谁有本事让谁做(合同),若大家都没这本事,你老板也会无语了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I:
确实不太现实

网友D:
不了解市场的人,请不要乱说,好不好,太阳能其实中国是最大的生厂商,有80%的太阳能硅片生产是mand in China,但是中国利用的只有10-20%,这是中国的体制造成的,并不是中国的这方面技术不行,各位是否明白,楼主你们老板能看到这一点说明你们老板有远见。其实任何国家对太阳能发电都是扶持的,有补贴的,国外补贴是会高一点,中国只有50%的补贴,但是中国不是谁想建立太阳能电站就建得了,要看您你有没有关系。

网友E:
现在的太阳能板子,每平米也就是50W左右,卫星上用的功率还大点。另外附加的设备很多,如电池组、充电、逆变器、稳压、稳频等要想满足你厂的用电量很不现实,如果你厂的周围风多,可以考虑风力发电。

网友D:
租用应该是不可以的,
没听说过谁租用太阳能发电机租的,只可以自己去建电站

网友J:
夏天光照强度够应该能够可以,冬天或阴雨天,就比较麻烦。你们可以做成太阳能及市电双回路供电。太阳能成本也不低,如果你老板不在乎钱,可为国家环保做出贡献。可使用太阳能!

网友K:
不可行
1.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来安置光电池。
2.最主要的是不能大电流工作。你650KW的去启动50KW的电机时估计都够呛。当然一般的说可以通过第三步来实现,但具体咋样不清楚。
3.需要很多附加设备。
4.价格昂贵。
其中2,4点也是制约锂电池的原因。大家都口号要搞锂大功率电池,结果这么多年了,你看见几辆在路上跑的锂电池电动车?

网友L(2012-02-06):
太阳能,对用户来说不省钱呀!
就像节能灯一样,虽然节能,但不省钱
wananjushi

网友M:
其实要看你将要租用的发电站的发电能力啦,他有个额定指标。你把它想成一个普通火、水电厂就是了,(具体电流、电压、功率资料就询问发电站吧)不用想他输出够不够力,不够就不选这家嘛。然后问对方的租金如何、运行成本如何,再和现在用市电的电费单综合对比一下就知道省不省钱了。
又不是叫你建发电站,不用想太多的。

网友N:
既然老板要烧钱,那你就做套方案给他吧,找些公司报报价。
太阳能办公照明是没问题的。

网友O:
功率不够的,太阳能电池的内阻太大的。蓄电池成本也贵,又用不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