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点问题

楼主(2011-12-19):
请问各位,1PG或者QD75定位模块,在执行原点操作后,原点完成信号是不是一直保持ON的?还是只保持一段时间?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俺觉得是ALWAYS ON 直到 POWER OFF

网友B:
按照PLC的工作原理,应该是原点定位完成信号后,PLC没有下一步的动作的话,会一直保持ON,如果完成后,程序会继续下面的流程的话,在PLC的一个程序运行周期内肯定是ON,下个周期内就不一定了。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先谢谢上面的朋友,但是你们都说得不肯定,能不能来个确定的回答

网友C:
最好的方法是在程序中写入监视软元件,就知道了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D:
回原点完成后原点信号一直ON,等待定位触发信号。

网友E:
应该一直为ON
谢谢老师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F:
QD75原点完成信号只保持一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