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谁做个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

楼主(2011-12-19):
谁做个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或有案例能否分享!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我们都在找呀
kylew

网友B:
编程手册没有吗?

网友C:
我使用台达EH2做到,它是一条命令,只要设定命令参数就OK了,硬件上不要加说明东西,其实欧姆龙和松下都可有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但我没有使用过。
不断向前

网友D:
我看到人家用s7-200也做出来了

网友E:
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都是运动控制指令,一般要专用定位模块或运动控制器才有。圆弧插补是两轴的才能用。见议你看看运动控制器的指令说明书,非常简单。

网友F:
台达EH2的很简单
真实是什么 ?分享陌生的心情
追求彼此的坦诚 雾里看花 水中捞月
最美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