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PLC LOAD软元件内存问题

楼主(2011-12-19):
今天一台机PLC ERR一直闪,换了个PLC,从另外一台机LOAD程序和软元件内存(一些参数在里面),提示:参数设置超出范围,LOAD不进去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高手指教???????????????
把另一台机的PLC拆到这台机,可以正常使用,但软元件内存一LOAD就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啦!
不知楼主有处理没有!

网友B:
也在找了

网友C(2012-02-03):
要看是什麽品牌PLC,三菱的可以設定PLC步數的,還有型號也有會影響!

网友D:
应该要设置什么?之前在书上看到过,忘了,请高人指教 。
threemissyou

网友E:
先清空,再loa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