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kw Y2异步电机电流不平衡 急求帮助!!!!!!!!!

楼主(2011-12-19):
我单位一台315kw Y2系列异步电机,工作时空载下三相电流分别为109A、139A、149A,该电机安装时采用星三角起动,更换一台新电机备件后,情况依旧,主接触器也是新的,电压平衡,各部分接点都已经紧固过,接线也没有问题,接触器到电机的线路也用摇表遥测过,没有问题。主断路器也拆开检查过触点很好,很苦恼,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不是看电流表的数据?有没有用钳表测电流?电压和用电线路都没问题,我考虑是电流互感器问题

网友B:
用同一个钳形电流表测三相电流,来比较电流大小,单看设备上的仪表有误差

网友C:
用钳形电流表测得电流怎样

网友D:
本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同一块钳线表测试过,电流有差别,但可长时间工作也没有其它异常。求解

网友E:
检查你的联轴器和设备的同心度
锁螺丝机

网友F:
把负载断开,空机试,电流不稳就有问题

网友G:
电机是否振动,有异常声音,是否发热,能否长期工作,等,这些都是分析这个问题的有用因素,你得交待清楚。如能长期工作,多是互感器有问题了。

楼主:
1、互感器没有问题,用多个钳形表测过;2、电机是新的,并且两台都这样(一新一旧);3、输出没有联轴节,用皮带轮带动离合器飞轮;

网友H:
在下愚见,三相电流不平衡按理说时间长了会烧掉绕组的啊。接触器触点也是好的,电机绕组绝缘,对地绝缘也是好的吗?另外电压如果波动即使很小,电流也会波动很大的啊。难道电机绕组电阻平衡吗?短路片拆开测量下电阻!

网友I:
电流不平衡有几个原因,第一电机本身问题,第二,三线电压不平衡,第三,如果有变频器,变频器本身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J:
各位讲得有理

网友K:
电流不平衡,在排除所有的问题后,就随它去吧,大不了烧电机在买个新的,有很多问题是现有的技术没办法解决的,要不给电机做X光或者CT检查

网友L:
很多情况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