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9):
  请问下  300PLC语句表中  ,JCN 和JCB 这两个跳转指令在使用中有什么区别  ?具体的怎么应用    ?还有,  跳转到相应的语句表时第一行有条“   NOP  0   ”  这个指令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的需要使用有的不需要使用呢?     新手学习中   望高手给予耐心的解答。。。

网友A:
JCB : RLO为1 发生跳转,同时将RLO的值送入BR位保存
JCN: RLO为0时发生跳转

NOP  只是空指令而已,目的只是增加扫描时间而已,当程序中需要少许的等待操作,可以使用该指令。

楼主:
   像JCB  和  JNB这样的跳转  将RLO送到BR中  是什么意思。。。 ENO有能流的意思吗?   没看出有多大的区别   NOP指令也没太明白 。。。

楼主:
什么时候要增加扫描周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JCB  和  JNB这样的跳转  将RLO送到BR中  是什么意思。。。 ENO有能流的意思吗?   没看出有多大的区别   NOP指令也没太明白 。。。

看不出多大的区别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BR位的作用,这里我就来告诉你。

BR位的作用:可用于块调用时EN/ENO机制的执行。
  • 下载积分:+3(qq593276766) 热心助人

网友B(2012-02-18):
    看看,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