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问题!!!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1-12-20):
差压变送器资料上写是两线制,可他需要一个24V电源。那他的输出段在那里
输出是4~20mA的电流
型号就是我图片上第二张最下面那选型例子的那型号。跪求高手指点小弟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上润公司的产品

网友A:
是问电源怎么接的问题吗?
串联

网友B:
二线制大多都是串联的。

网友C:
串联使用

楼主:
怎么个串联法啊,高手指点下

网友D:
看看吧,可以不接仪表直接接0V。

网友E:
现在好多仪表都自带24V DC输出,将24V的端子接到变送器正,变送器负端回到仪表的公共端就可以了

网友F:
学习了 长知识了

楼主:
我要用他来驱动变频器可以直接驱动吗?变频器也有4~20mA电流输入的

网友G:
可以串在变频器上用,分好输入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