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信号可以串接两个设备吗

楼主(2011-12-20):
传感器输出4-20ma信号,分别给2个设备用,1个是显示表,1个是PLC模拟量输入模块,能否串起来?
第2个问题:显示表带一路4-20ma变送输出,如果PLC模拟量输入采用显示表变送输出的信号,这样是否也可以?
这2钟接法哪种可靠、准确?

网友A:
第一个方法是行不通的,还是用第二个方法可靠些!

网友B:
串起来一定会有压降的。要看所串的设备的压降去到那里。

网友C:
我觉得串接起来可以的,毕竟模拟量是以电流作为信号,个人拙见

网友D:
4—20ma有分配器的,价格不贵,比较可靠。

网友E:
两种方法都可以,我一直在用,串联使用的时候要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F:
电流信号串联不好,串联内阻加大一倍,模块输出最大信号时,可能也达不到20mA。

网友G:
第一种方法当然可以啊!我公司的压机的压力测量就是这样用的啊!两个信号串联起来就行。第二种方法也可以,只是这两种没法比较准确度和精度,因为人看你的测量仪表和变送仪表的精度啊。
这两种方法我都用过,完全可行。
绿色的微笑

网友H:
这两种方法都可行.

网友I:
第二种方法好,第一种数值会有一些误差

网友J:
本厂用压力传感器4—20mA电流信号给2台变频器串联使用,没问题阿

楼主:
综合以上观点,我选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K:
我層用過,4~20MA給兩個變頻器,用串聯的方法沒有問題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L:
眼见为实,这个问题很好,有谁能够传个原理图或者实物图不

网友M:
有这样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可以的,给楼主点参考:
一组热电偶线,分2组一组到温度记录仪,一路到温度表。这样是可以的。
不知道你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和这个有点相似。
kylew

网友N:
学习了,还可以这样接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两种方法都可以,我一直在用,串联使用的时候要并联一个电阻!
请问为什么串联时要并一个电阻?并在哪两个点呢?

网友P:
4~20mA电流信号最好串接1个设备,如果一个4~20mA电流信号分别控制两台设备必须安装信号隔离器,传感器4~20mA电流信号接隔离器输入,隔离器输出两路,分别接数显表和PLC。

网友Q:
没见过。多买一个嘛

网友R:
只要变送器带负载能力够,串联是没问题的,两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S: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我用过4~20mA电流信号串到两台变频器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T:


网友U:
到底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V:
目前采用第二种方法,接入变频器输入端,再从反馈端进PLC,第一种没试过

网友W:
我试过串联可以

网友X:
引用 网友Y:
是并联好不好,,,控制搞精通了,却电工基础忘了。。就是1个信号给2个地方用嘛,,这明明是并联,怎么成了串联。。
还是哥物理学的好,发明了电流信号用并联。

网友Z:
电流信号只能串联

网友AA:
下载积分:+3(znz43) 热心助人

网友AB:
第一种不可行,第二种看表的质量,高质量的表是可以的。

网友AC:
应该两种方法都可行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Y:
是并联好不好,,,控制搞精通了,却电工基础忘了。。就是1个信号给2个地方用嘛,,这明明是并联,怎么成了串联。。
并联分流,串联分压

网友AE:
最好增加两个4-20ma变换器分别给两路信号。

网友AF:
第一种影响精度,第二种比较好,还可以选用一个1T02的模块。

网友AG:
请教4~20ma串接两个变频器的朋友,你的变送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无源的这样串能行吗?希望有条件的朋友试一下看看……

网友AH:
第二种好,我们这边的液压站都是用压力传感器到仪表上,表在输出一个电流信号到PLC模似量模块上,到PLC的信号可以到压力表上调整

网友AI:
一楼讲得对哦?!4~20mA是标准信号,并有计量和分辨率问题噢。

网友AJ:
两者都可行

网友AK(2012-02-29):
都可以;电压信号并联;电流信号串联

网友AL:
学习了 谢谢大家的交流

网友AM:
我选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AN:
精度要求不高是可以用一种,建议用2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