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欧姆龙PLC的CF卡问题!

楼主(2011-12-20):
欧姆龙PLC的PLC支持多大容量的CF卡?触摸屏是否也一样?读写速度为多少?什么牌子比较好?有使用过的朋友发个话!谢谢!

网友A:
OMRON有专门的CF卡的,官方说明是PLC最大支持到256MB。

楼主:
谢谢版主!我想用普通CF卡,淘宝上有卖许多数控机床上用的CF卡,不知道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RON有专门的CF卡的,官方说明是PLC最大支持到256MB。
我有一个512M的试了不行,操作手册上只有48M的。

网友B(2012-04-09):
似的最好选择 兼容的 否则 很头疼

网友C(2012-07-04):
cj大容量的CF卡512m.cp1h大容量8m.cqm大容量512k.c200大容量5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