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比与精度的关系?

楼主(2011-12-20):
传动比与精度的关系?

网友A:
传动比大精度就比较高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传动比大精度就比较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马达转10圈,工作台走1毫米,马达转1000圈工作台走1毫米,哪个精度高。

楼主:
看来我要再选型了 选更高转速的电机了.伺服电机超额定转速运行不知道可靠怎么样?()转矩够的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要再选型了 选更高转速的电机了.伺服电机超额定转速运行不知道可靠怎么样?()转矩够的话)
干吗要选高转速的电机,把电子齿轮比设定的好就OK.

楼主:
楼上的 没有那么简单啊 电子齿轮设好的且是在线通信修改的.分母都100W了.这个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