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耐5000V高压的触点?

楼主(2011-12-20):
做个高压测试的设备,需要在静态状况下切换,切换后会给测试零件上最高加5000V的电压,时间不会超过60S。有没有像用中继那样的切换方法,而且能够耐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A:
有的吧,真空的,触头在玻璃里面.
QQ106748835

网友B:
额也觉得一定要真空断路器。。。不过这玩意个头巨大哦

网友C:
主要是考虑你的电流,如果是毫安的电流,1万伏,用普通的继电器也可以,也就是功率
锁螺丝机

楼主:
电流是小的,耐压仪表出来的。但是我问欧姆龙技术服务,中继最大的同级触点的耐压是1500V/min。

网友C:
你用吧,就是把你的电线用高压线,把高压线直接焊在段子上,1500是中继里的电线的耐压值
锁螺丝机

网友C:
耐压测试仪用的很多,你就用一个普通的接触器,比中继的触点距离大
锁螺丝机

网友C:
动作的时候有蓝色的电弧,那是正常的
热心助人
锁螺丝机

楼主:
哦 到时候试试看

网友D:
把触点浸在变压器油里行吗

网友E:
如果楼主不怕体积大点的话,自己用旋转电磁铁做一个嘛!旋转电磁铁上带两个铜柱,注意绝缘就好了!也不会拉弧!

楼主:
查了两天没有比较好的说法,只能自己试了,网上还看到两种真空继电器,理论上是可以的。等到试完后上贴,资源共享,哈哈

网友F:
我这里有带电切换电压7000V,静态1万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考虑你的电流,如果是毫安的电流,1万伏,用普通的继电器也可以,也就是功率
想的简单了,我刚做过耐压测试台,普通继电器不要说切换电压了,就连绝缘层耐压都过不了或者常开触点直接导通了。

楼主:
我也是耐压测试台啊......

网友G:
这得注意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