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1-12-20):
最近做工程选plc时因为台达PLC没有货所以就选用了信捷的PLC  可是接下来一个月期间PLC有3个 输入点都坏了  很是郁闷  打开说明书 一看信捷没有外部电源输入(我用的是外部电源输入) 我打电话问信捷技术 他们说他们产品只有内部功能 不支持这种功能  说明下 我用的是60点的主机  因为所接的都是行程开关距离一般在10—20M之间所以PLC自身电源容量不够  信捷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说点坏了是因为我的外部24V电流过大  大家说说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没用过信捷的.

网友B:
所接的都是行程开关距离一般在10—20M之间所以PLC自身电源容量不够?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需要容量的大小与距离有关?线长的话电流该是小才是啊,那么咱们就按照7ma来算,输入不妨按照40点来算的话也就是280mA,7W,也就是不到7W的事,所以我相信信捷的这个电源肯定是够的吧。
其次对于内部电源不足的情况下,西门子也没有在其手册上直接说明,只是说内部电源不足,可加外接电源,但是不能与内部电源并联。
1、点坏的原因,如果确切外部加的稳定的24V电源,不应该会坏,是不是外部电源不稳定或者引入了不安全电压。主要原因是楼主的自以为是的加外24V
2、是PLC内部的电源真的不够还是线路设计问题?因为距离越远需求的电源功率越小(阻值大,电压一定),本人对信捷PLC不了解,只用过其文本一次。
国产或许在技术上不是很成熟,但是我希望我们工控人不要遇到问题就推脱是国产控制器的问题,这样只会营造出国产品质不行的气氛,多分析,没有确切把握不要妄加评论国产的质量不行。
你这样算P是有问题的吧 43*0.007A*24V=7.224W  二楼所说的有问题吧  你说阻值大电流越小 但是你小到4.5MA一下就无法触发导通  我之前用一个100W的开关电源 这个电源带了一个10寸的触摸屏和输出外加的24V中间继电器(46个)当我调试的时候发现输入点有好多都是不亮的 所以我单独加了了50W的开关电源给PLC的输入  我开关电源用的不是很好 不知道与烧点有没有关系 问厂家他说是因为输入点电流过大 他们没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楼主,这个要看你接线.两 ..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优秀回帖

网友C:
    完全仿三菱的,没意思

网友D:
    如果是仿三菱的話,行程开关應該加不加24V沒關係,
    我有时间试试
  • 下载积分:+1(804759109) 热心助人

网友E:
    没必要外加24V,接COM就可以了

网友F:
    看楼主所给的图示是可以外接DC24V电源的。。。。

网友G:
    楼主自己的使用问题,我用这么多信捷的,竟然没一个坏点的。任何东西都要遵循它的使用规则。除去国产台系品牌,最靠谱的就属信捷了。
    你用外部的吗 要看我的实际情况

网友H:
           我也上过当,特别是他们的变频器,我一个广东的项目10台变频器就坏了4台(1年),而信捷只是保修,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检查后也讲不出所以然。已客户影响正常生产,无奈,客户要求不坏的也全部更换其他品牌!亏大了......
            不是我们不支持国产货,是我们没有钱去支持他..... 信捷还需要努力,不努力会被淘汰的!

网友I:
    怎么说了,我的朋友的设备都是用信捷的PLC的也没有问题啊,我自己也用的信捷的文本屏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J:
    顶2楼。国产虽有待进步,但不是每一个都一无是处,特别是人云也云。小日本原来也是从抄欧美的技术起步的!

网友K:
    看图所知它不支持外部电源,你所说的线路长只会电流稍小不会形成电流大,如加外部电源毁损内部电源造成不稳定。

网友L:
我用过10台都没有出现过问题,其实PLC上24V电源我从来都不会去用它的(除非你就用一个传感器,其他没有用到24V),一般都配个开关电源,

网友L:
所以我单独加了了50W的开关电源给PLC的输入
你用的是DC24V电源的PLC还是交流电源的PLC,一般用的都是交流220V的PLC,此时PLC上24V端口是输出用的,不要把开关电源和它接起来。
我没有接 吗我就是接COM端的 我也从来不用上面的24v 可能是我的24V电源不稳定吧
下载积分:+3(804759109)

网友M:
楼主 好像电流的大小是取决负载的电阻和电源本身功率大小无关吧,照你这么说如果我们的工业用电原来用50KW变压器后来换成100KW那么你家电器会不会用电量增加电器会不会全部烧坏呢?不可能吧? PLC内部光耦串有一个限流电阻,光耦电流超过20MA就会烧坏一般电流限定在5MA左右。造成输入点烧坏是因为你的稳压电源可能电压超高,或者是有高电压传入引起。只有电压超高光耦过电流才会烧坏。检查检查吧
下载积分:+3(804759109)

网友N:
可能你的触发电路不对

QQ980347789

网友O:
这个问题,厂方应该计算过功率的,一般不用加外部输入电源,烧了撤开,换一些光隔就能修复,

网友P:
是你自己没有按照产品的要求使用,不要把问题扩大化,我用了十几台信捷的PLC,目前还没发现有问题的

网友Q:
给我 的感觉楼主象是在COM跟X的回路里另外加了一个外接电源,其实不用的!如果接了的话会给PLC输入端送入48V的电压,短时间我试过不会坏,时间长了就难说了.其实信捷跟三菱是一样的输入侧的COM并不是公共端的意思,,它真正的输入公共端是24V.
支持国货!

网友R:
国产的的电源不般都有问题,最好少用为妙。

网友S:
不用串外部电源,我觉得信捷PLC这点设计挺好的。

网友T:
下东西几分不够,灌个水

网友U:
支持14楼说的,跟我的想法一样的,电流的大小是取决于负载,而不是电源的本身~~~~

网友V:
19楼的说的有一定道理,如果你外部电源接COM的就48V电压啦,能支撑一个月也算不错!我怀疑不能接外部24V电源,说能接外部电源的能否发个图证实一下!!46个中间继电器要14A左右的电流我感觉是胡扯!求指教!

网友B:
额?楼主是在外回路串电源啊?那么坏的那三个点肯定是平时闭合时间较长的那三个点。如果串联加的电源电压是2倍,电流时正常的两倍多,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好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额?楼主是在外回路串电源啊?那么坏的那三个点肯定是平时闭合时间较长的那三个点。如果串联加的电源电压是2倍,电流时正常的两倍多,

    这样用法就是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 基恩士 施耐德也会坏。

网友W:
    应该还是楼主的使用问题

网友X:
    不知楼上是用MYJ还是LYJ系列继电器呢。我以最大的LY4NJ来说,DC24V的,官方资料是69mA。0.07*46=3.22A。
    我平时用MY2J,10多个,一般是4、5个同时动,再控制电磁阀,有10个接近开关、1个5.7寸人机,50W绰绰有余。
    一般2触点的官方是36.9mA,0.037A吧。估计是你测量时数值扩大了10倍,才看出是0.3A。
    我用电流达200MA的接近开关来驱动2个继电器都没问题。

网友Y(2012-02-22):
    20米的距离?我这里三四十米都用的可以,实在没辙,把输入也加小继电器哦

网友Z:
    很多年前,一个工控朋友说
    信捷不错,结果只用一年!
    和AB的十年相比!
    路还很遥远!

网友AA:
    2楼的话有道理;居然能生产plc 说明这方面一定考虑了;这是最最基本的;所以我认为还是外部原因引起的

网友AB:
    你自己外部电源是怎样接上的,要贴来,问题在你外部电源接入的方法,接对了就没事,不要各内部电源并联,也不要串联

网友AC(2012-04-13):
    你用的是DC24V电源的PLC还是交流电源的PLC,一般用的都是交流220V的PLC,此时PLC上24V端口是输出用的,不要把开关电源和它接起来。
    QQ80184968

网友AD:
    用它本身的com点就可以

网友AE:
    我用信捷PLC的24V电源给一个文本,一个光电开关,一个压力传感器同时供电,没出过问题。

网友AF:
    最近我们公司有一套新进的设备也是使用信捷的PLC,还没开始使用,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AG:
我也用了 好多 信捷的plc  到现在都还是很正常的呀

网友AH:
楼上高人   有道理   多多学习

网友AI:
没见过行程开关外接24V电源的,只见过接近开关外接24V电源的。

网友AJ:
同情,无奈估计你要自认倒霉了

网友AK:
通过实践去学习,这种学费较贵,加上理论指导是最经济的。

网友AL:
用过三菱现在用信捷,图个便宜呗,感觉信捷的东西还靠谱。

网友AM:
不要外部电源。画蛇添足,输入直接com就好了!

网友AN:
信捷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控制没有出过问题。所以下一台新设备的开发准备选用信捷。个人对台达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在上台设备的编程上,出现过编程结果和我思路走偏的结果。使我感到很是不顺心。我在三菱,西门子,欧姆龙都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吧。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编译问题。

网友AA:
直接用com.如果真的不够用;用外部电源的-24和com短接

网友AO:
检查一下是否感应电压引起的。

网友AP:
用外部电源的话,只要把外部电源的负极和COM端接在一起就行了,我在三菱FX系列上经常这样用。

网友AQ(2012-05-17):
烧点和输入电压有关吧,一般是电压不对,只有高了才会烧点

网友AR:
没有见过有人这样用双电源的,不是用PLC自带的就是外接,2个同时使用的真是没有见过

网友AS:
信捷的输入电源确实都是用内部24V电源,其输入信号都是开关信号,并不是负载啊,电流为什么会那么大呢,其输出才支持外部24V电源的

网友AT:
我们公司用了100来台信捷PLC,半年了暂没问题,我用内部电源,使用时功能方面没三菱的好用,软件也不人性化

网友AU:
NPN外接的话你把0V并一起就可以啦

网友AV:
你接的是行程开关 又不是传感器或要电源支持的器件,何必用外接电源,可能是强电串入引起的 。

网友AW(2012-07-09):
纯粹个人见解,我以天遇过相同的情况,我解决的方案就是外接开关电源,只把开关电源—24和PLC    -24电源连接在一起,+24付不连接,外部负载接在开关电源输出上! 问题解决了,原理没弄明白!  不过信捷的PLC我遇到多起产生误动作的,有时信号输入正常输出直接就是没反应!信捷保密性很好!我当时选的原因就是看保密性!  个人感觉不如国产的三菱的PLC!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AX:
楼主自己的使用问题,我们公司是信捷代理,除了欧姆龙,西门子和三菱的,就是信捷的用的多,竟然没一个坏点的。任何东西都要遵循它的使用规则。除去国产台系品牌,最靠谱的就属信捷了。

网友AY:
三菱的也可以用外部电源的啊,应该没有关系 的

网友AZ:
没用过信捷的

网友BA:
信捷的东东好像好过LS K120-s的!!!有体会!!!

网友BB:
信捷的PLC还不错啊

网友BB:
引用 网友B:
所接的都是行程开关距离一般在10—20M之间所以PLC自身电源容量不够?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需要容量的大小与距离有关?线长的话电流该是小才是啊,那么咱们就按照7ma来算,输入不妨按照40点来算的话也就是280mA,7W,也就是不到7W的事,所以我相信信捷的这个电源肯定是够的吧。
其次对于内部电源不足的情况下,西门子也没有在其手册上直接说明,只是说内部电源不足,可加外接电源,但是不能与内部电源并联。
1、点坏的原因,如果确切外部加的稳定的24V电源,不应该会坏,是不是外部电源不稳定或者引入了不安全电压。主要原因是楼主的自以为是的加外24V
2、是PLC内部的电源真的不够还是线路设计问题?因为距离越远需求的电源功率越小(阻值大,电压一定),本人对信捷PLC不了解,只用过其文本一次。
国产或许在技术上不是很成熟,但是我希望我们工控人不要遇到问题就推脱是国产控制器的问题,这样只会营造出国产品质不行的气氛,多分析,没有确切把握不要妄加评论国产的质量不行。

二楼很强大

网友AF:
来学习的!不过我看那个说明好像输入的应该是不用用外置电源com和0v是接在一起的!没遇过,凡是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AB:
行程开关距离一般在10—20M之间也不是远的,再说PLC自身电源容量跟行程开关距离远近没关系,跟所使用点数、模块数量有关。另可以使用外部电源的,是你的外部电源接入有问题,你问到的厂家技术服务的肯定是差的

网友BC:
信捷的没有用过,不怎么清楚,还望高手多提意见
喜欢工控

网友AD:
我用信捷的几十米长都不用外接电源都没问题,干嘛要外接电源

网友BD:
信捷只能说好用,但其软元件会损坏我也碰到过,其有些功能比三菱还符合我们的逻辑思维

网友BE:
任何产品都有问题,我们厂西门子用二年PLC内元器件坏了,是不是也要说西门子也不怎的呀,不要把一个小问题说得那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