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和liyan的文本显示器通讯

楼主(2011-12-20):
PLC通过RS485和变频器连接了,我用的是RS232的线和文本显示器通讯不上,是不是PLC的有个拨码开关要拨到ON的位置?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和变频器的通讯?
爱家爱china

网友A:
通讯线对了吗?
一般就是通讯线不对

网友B:
你的檢查一下接線,RS232的线有兩組,如果是用編程用的235腳和PLC的拨码开关無關,
爱家爱china

网友A:
这个通讯线是按照屏的通讯线去做

楼主:
我用的235脚的线,连接不上,但我用编程的线,显示器和PLC连起来的时候会一直发出滴滴的声音,没画面。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