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变频器

楼主(2011-12-20):
阿尔法变频器跟工控机通讯,采用MODBUS RTU,请问地址怎么写,比如运行指令,手册上地址是0001H,组态王中对应的地址是不是42?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你这个组态王软件能传给 ..

网友A:
0001H我记得应该就是站号1,H是常数的意思吧

网友B:
变频器地址和运行指令地址不同,应分清楚。变频器地址可在变频器设定,运行指令地址是16进制的MODBUS地址,要查手册说明。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