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CP1E问题
xuehi

楼主(2011-12-20):
欧姆龙CP1E-N40的不用电池,plc只作一般逻辑控制时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这问题你最好给欧姆龙客服打电话,

网友B:
不用电池也可以正常工作,那些断电记忆的寄存器数据也可以保持15天左右。

网友C:
可以的,可以不用电池的,有指令的!

请教欧姆龙CP1E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