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200PLC求助

楼主(2011-12-21):
我手里有一台224继电器输出的,,,想把Q0.0改成晶体管输出的,用来驱动东元伺服器。。不知道可以改装吗?需要注意些什么。。。晶体管我选用原装CN里面的。。。

网友A:
是224XP DC/DC/DC吗,Q0.0是脉冲口,可以直接输出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24XP DC/DC/DC吗,Q0.0是脉冲口,可以直接输出脉冲
帖子已经说名了继电器输出,,那么就是ac /dc 了

网友B:
还真没有改装过,用伺服内部定位,呵呵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我也是这种问题,手上有三菱,欧母龙,西门子都是继电器输出,想做伺服练习都不行,plc设计时为什么不设计成有几个输出是晶体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