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需要使用伺服电磁阀和气缸

楼主(2011-12-21):
我现在在做一工程,是把一胶套套进铁管里面,大家都知道,胶套是软的,微观上是不规则的圆,虽然机械设计使用模具进行定位,但我感觉使用普通电磁阀和气缸由于流量不可以精确调节,我感觉会造成铁管把胶套压坏。使用伺服电磁阀和气缸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使用伺服驱动器加伺服电机,请各位前辈指教
不断向前

网友A:
没有看到图。如果用液压伺服,多数可以完成。用伺服电机也是一样的,只是控制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