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急急!!!三菱系列如何通过触摸屏穿透PLC

楼主(2011-12-21):
三菱触摸屏(GT1055),PLC是FXON系列,用USB线与触摸屏连接,PLC编程软件(GX)无法通信,请问题各位如何设置才能与PLC通信,多谢!!

网友A:
软件里设置,在通讯设置的COM口设置哪里,有这个选项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是不是USB驱动还没有安装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已经解决,多谢!!

网友C:
自己多看看多点点就能解决了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