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用触摸屏穿透PLC

楼主(2011-12-21):
急需帮助,!!!!三菱触摸屏(GT1055),PLC是FXON系列,用USB线与触摸屏连接,PLC编程软件(GX)无法通信,请问题各位如何设置才能与PLC通信,多谢!!

网友A:
要穿透通讯时,注意以下几点:
1,屏与PLC,屏与电脑要正常连接。供电正常。
2,屏的软件与PLC的软件,只能同时开一个。
3,在PLC软件中做如下设置:

网友B:
很实用,调试的时候方便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