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若然的问下 三菱的程序中 PLSY 和PLSV的区别

楼主(2011-12-21):
本人菜鸟一枚 在学习中见识到 关于脉冲发出的指令PLSV PLSY 向请教高手 这两条指令有什么不同 用途一样不一样最好是发哥简单的程序带上注释 先谢谢了

网友A:
PLSY一个单的还有PLSR一个多束的

网友B:
PLSY指令适用于低速的,负载小的情况,不带加减速时间;而PLSR则适用于负载较大,高速的情况,
带加减速度时间,这样就不容易产生丢步的状况.
速度大,负载较大时候使用PLSY指令因为力矩不够会产生丢步的状况发生.
两条指令分情形而使用.
一般来说,小负载群概况下,这两条指令都可以使用.区别在负载大的情况下.
不知解释清楚没?
下载积分:+1(杨宁辉) 热心助人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